速修RS780Q-LD V1.0不触发

楼主(2016-04-18):
主板型号:联想L-ARS760C1 V1.0

精英代工的板号RS780Q-LD V1.0

故障现象:冷开机时触发转3秒就停,再触发时无反应
故障分析:按不触发维修
1、量IO的71脚SLP_S3#信号没有高电平,表明南桥待机条件异常
2、量南桥的条件发现RSMRST(待机电好)信号只有1.6V

3、查看线路图RSMRST由3VSB过R331和R320分压后产生
正常电压应是3.1V

4、量R331电阻阻值正常、R320这颗电阻颜色异常,摘下来一量结果夹飞了,居然敢肇事逃逸,干脆弃之,RSMRST改由R331直接上拉

RSMRST电压正常到3.3V,触发亮机

结论:R320电阻异常造成RSMRST信号不正常继而不上电
修板如此简单,拆装机写贴时间还花得久些,没意思

网友: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几百片板  我想想都怕

网友:
写的好容易

网友:
台式机啊!

网友:
秒杀啊,直接上拉也不用去找分压大小的电阻了,省事多了

网友:
好一个肇事逃逸啊,好!

网友A:
反正可以亮就可以了是吧不怕过几天又拿过来?

网友:
图纸上传一下吧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可以亮就可以了是吧不怕过几天又拿过来?

只要确保R331电阻内部阻值没有发生改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