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 开机瞬间掉电通病 版号6050A2371701-MB-A01

楼主(2016-04-18):
直接奔主题HP 这版最少修到四台以上同故障所以列为通病. 开机0.2几瞬间掉电用万用表打二级转换都有一样可能不准所以该成示波器一打就出来一点点可能管子本身坏了引起先不急拆在示波器打下开启没有追查来源由Q1026控制拆了打Q26控制还是没电压查15V由R1993而来量下一端电压只有3.几V另一端有十几V立马把R1993换成10K电阻结果故障依旧把后级Q26 Q1026 C1215 Q1018 Q24一一段开结果还是没电压 由于时间问题偷懒开始断开R1193把转换全部链接过去  上电亮几  顺便来几张整版图由于第一次发帖好像图片全连一块去了字体也全部在一起

网友:
RE: DV3 开机瞬间掉电通病 版号6050A2371701-MB-A01

那篇帖子没发好所以补发  直接奔主题HP 这版最少修到四台以上同故障所以列为通病. 开机0.2几瞬间掉电      请 看图说话

网友:
哥你搞下图纸一样的东西想看一眼还得花五元哦

网友:
   有照片的话 可以更方便直接

网友:
看不懂楼主再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