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后主板升温直到发烫

楼主(2016-04-18):
富士通S561笔记本,尝试刷BIOS芯片修复
开机后右侧三个指示灯有闪一下的动作,风扇不转,屏幕不亮,无其他提示。
CPU发热,主板逐渐升温直到发烫。
请教一下,单纯的刷BIOS会引起这样的问题么?
或者是修复过程中把什么给搞坏了?

网友:
主板发烫   貌似整短路了        自己要是不会修的话  送修吧

网友:
建议还是送到专业维修点检修。

网友:
还是送修吧,自己修问题越搞越大

网友:
感觉是那个地方短路吧,要是自己不能修到芯片级,建议送修吧。

网友:
建议送到专业维修笔记本的

网友:
也许刷BIOS和你描述的这些无关  要是客户 建议送修

网友:
你自己整过的,送修去估计会收你二修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