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 IO电压监测脚VIN1-VIN3 通病 的另一种现象

楼主(2016-04-18):
   相信很多同行都遇到过技嘉H61 电压监测脚 VIN1-VIN3监测电压不准确引起上电保护的现象。
今天我遇到一张技嘉 GA-H61M-D2P-B3  故障现象  无复位。测量个电压  没有CPU供电。供电主控制IC  ISL6364     开启脚40  有1.04V  刷BIOS无效,量各个供电管没有发现短路现象。因为此前也倒腾过换主控制都没有修出CPU供电。今晚特意回想了一遍上电时序,记得还要有PCH发出一个信号上去CPU供电才能开启的。估计应该是在PCH这个信号上。
找了一下图纸。发现IO的PWROK1和2  都没有发出。 ATXPG已经有了

挑起PWROK1和2脚。开机反复上电两次后CPU供电发出。复位正常。手起刀落  直接换IO.
呵呵
问题还是没有那么简单。还是没有CPU供电。没有复位。
再量一下IO的PWROK1和2   还是低电平,细想一下   为什么IO没有发出电源好信号呢。还缺什么条件???
量一下128脚 图纸显示+3.3V过来经两个电阻分压为1.9V左右。实际0V  127脚12V过来  图纸显示分压2.95V左右  实际0V

测量两个分压电阻 分别是8.2K电阻和30.9K电阻坏了。8.2K电阻好找   直接换了电压正常。至于30.9K就直接不要了,顺便把下拉的10K去掉。将127脚和126脚连通。因为126脚是5V电压监测 反馈电压也是2.95V左右。

再次上电。CPU供电发出。复位正常。跑码亮机。

至此也此板也修复。
对于H61   相信有很多同行也遇到过不出CPU供电,什么东西都换了 ,怎么也搞不出电压的。还是把头绪再回到时序上面的好
对于技嘉这种IO   单单是这几个电压监测脚就引起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了,希望有更多同行分享下自己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板的图纸论坛好像有   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有图纸还是比较好查的。

网友A:
图纸不错哦  哪里购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不错哦  哪里购买的

论坛上有  搜索一下就行

网友:
一般修主板都会考虑到刷BIOS的问题,还有晶振

网友B:
有质量!有道理!加分!!!不过我还没遇到io不出pwrok的,有部分被桥本身拉低了pwr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质量!有道理!加分!!!不过我还没遇到io不出pwrok的,有部分被桥本身拉低了pwrok

挑起IO 脚   桥那边有3.3   IO脚则没有电压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我手里有这样的症状,试试看

网友:
我都没有修的出6+系列的CPU供电过!!!!

网友:
时序很熟悉,经验借鉴

网友:
楼主高手,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还是下个图吧

网友:
时序很重要,本人小白白到现在还不怎么懂各个主板时序,借鉴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好贴,以前也碰到过IO电压检测脚不正常的,不过不是不出CPU供电

网友:
我按以上修法 不得呢?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给楼主点个赞,写了这么长一篇帖子,为我们新手带来不少的启发。再说楼主的耐心值得我们学习。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早就不写了。手敲键盘都要敲疼。。。。以后我们还是应该多发帖子。帮助更多的人。。

网友(2016-05-22):
小白我修多少才能够修出楼主水平

网友:
H61的板子不太好修

网友:
好分享学习了,但是我不明白POOGD1、2发出信号去哪的?

网友:
高手,,膜拜,,现在就在学这个,,修起板子问题大了就一脸懵逼。

网友:
原来H61没有cpu供电和PG VIN都有关系的

网友:
我有2块这板子都是没CPU电压 明天测测是不是检测脚问题 谢谢分享

网友(2016-07-15):
请问下各位技嘉12V分压电阻在什么位置?我找不到线了,谢谢

网友:
技嘉的主板,保护电路设计的很麻烦,引起各种各样的怪问题,难搞,搞搞就一个小时没了

网友:
给楼主点个赞,写了这么长一篇帖子, 时序要谨记啊。。 我手头上也是有个技嘉不出CPU供电, 看来还是得按照时序来。 估计应该也在IO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