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35不触发

楼主(2016-04-18):
各位大神,小弟遇到一个Acer 4935的机器,板子是仁宝4491p,插电源待机正常,测开关有17v,查开关的电路的1 2脚有17v,追查ON/OFFBTN#的电路测q122的g级为低,ec——on来自ec。ec的应该是检测到ACIN就应该发出EC_ON是不是,是不是ec坏了,小弟准备换ec,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开关触发一下才为3.3v ec才能发出ec-on 你确定待机正常吗 应该不是ec坏了 还是ec条件不满足 供电时钟复位 bios acin

网友:
先查一下ec的待机条件

网友:
这个只是在电池模式下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