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G41R 09152-1M 加电无显

楼主(2016-04-18):
今天接到客户送来一块DELL MIG41R的主板,客户描述故障是风扇可以正常转,但是屏幕不显示,先加电测试故障确实如客户所说,测试卡没有任何反应,先测量各个电压和复位,都没有问题,再上论谈看看吧,都说主板BIOS容易坏,下了两个刷了还是如此,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接下来该查哪些东西了。

网友:
高手们一定要帮帮小弟,在此等候。不要沉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电压都没有测电压啊。先内存供电查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没有测电压啊。先内存供电查起

上面有写,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有写,电压是正常的。

看错了不好意思,这个机器应该是支持跑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不好意思,这个机器应该是支持跑码的

数码卡没有任何显示。

网友:
复位有没有啊

网友:
要看BIOS芯片第一脚是否有片选才刷BIOS啊。如果没有你刷多少个都没有用的。

网友:
bios第一脚有3.3v是不是代表有片选呢?

网友:
拍个板的图片传上来看一下,DELL的板不用去插诊断卡了,基本上插上去都是没用的,正常的板也不会显示代码的。

网友:
测一下南桥有没有复位,没有,换南桥

网友:
这个主板bios坏的多,你多涮几个试试

网友:
按 饼哥的 不跑吗 一步一步 来吗

网友:
BIOS工作条件满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