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堆手机,导航,电子狗,记录仪,GPS定位仪,胎压监测器

楼主(2016-04-18):
QQ   68489542

全新定位跟踪器配一张SIM卡   130元
卡流量是30M,3元一个月,
图有什么就发什么
--------------

善领GT-328二手8成左右  图有什么就发什么
能上网升级数据,原装正品,不是山寨机      130元
-------------

参数请百度,机型多,数量就一两台,我也记不清是什么配置
酷派8720L 4台 300 已出一台
酷派5951 3台 300 已出2台
酷派8720Q 1台 300元
酷派5891Q 1台 300元
酷派8736 1台 350元 这个是双电的
中国移动M701 2台 270元
联想A788T 1台 270元
二手魅族MX4手机32G版本 510元,成色加Q看图
全新机测试过一次,有原贴膜,外包装盒旧,大多配置都是主机,充电头,线,耳机
-------------------

全新行车纪录仪     150元
配线和车充,支架
180度广角 1080P,成像效果还行,不比几百元的差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yNjUwMzQzNg==.html夜视录像

----------------

全新俄罗斯安卓专业导航EWVD STA-6.0电容屏    130元
在阳台测试,什么软件都不装情况下,开机到系统界面30秒左右,冷启动定位成功要几分钟,关机,再开,热启动定位成功要6秒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0.0.qs3oiw&id=526168387844
配线和车充,支架
内置陶瓷GPS卫星接收天线,不用频繁拿出你的手机来导航
放在家里是个6寸小平板,比手机屏幕大,比一般平板电脑又小轻巧,玩点益智小游戏,看看电子书,播放电影什么的都不错(rmvb高清直接解压播放没压力
出口俄罗斯专业卫星导航仪安卓系统电容屏6寸
安卓4.0.4系统。全志A13CPU频率1G,运行内存512MB,机身存储4G,支持TF扩展,支持USB OTG功能(可插U盘,USB鼠标等外置USB设备),屏幕分辨率800X480,电容屏多点触摸,支持WIFI,  FM发射,内置1500毫安电池。
-----

外置胎压监测铁将军     全新     320元
图有什么就发什么

--------------------

还有个天猫魔盒TMB300A   98成新    200元
官方标配
-------------------

二手8成   400元  ,配置看图,正常使用,电池损耗完
其它正常
----------------

蓝牙键盘  库存的   97成左右   40元电池换过全新的,铝合金的,超薄,配充电线
9.7寸
不支持青苹果,安卓可以,电脑主机也可以

网友A:
手机全新还是二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全新还是二手的。。。。

二手魅族MX4,其它全新

网友:
二手魅族MX4

网友:
酷派5891Q     300元   参数百度

网友:
出堆手机,导航,电子狗,胎压监测器

网友:
参数请百度,机型多,数量就一两台,我也记不清是什么配置
酷派8720L 4台 300 已出一台
酷派8720Q 1台 300元

网友:
QQ  68489542
旺店  一创电脑耗材

49元内置钢板,一个一公斤以上,超重只收首重运费
全新原装正品,请不要拿高仿的作对
IBM键盘世界公认的打字手感最好的键盘之一,质量也是超级好,很少有坏的,一般用个10年8年的都没有问题!小黑迷和游戏迷也是对ibm的键盘怀有特殊的情感!ibm键盘一般是由世界三大代工厂当中的2个代工的,一个是旭丽(8825),另一个是群光(0225)

接口:  USB
线长:  1.7米以上
重量 :   1.2kg左右
全部为国内行货英文版!全新库存,IBM品质N年不坏,原装正品,无需再问!
请各位买家仔细看一下 不是哪些商家卖的PS2接口的欧版韩版带别的字符的键盘哦!
前置的笔槽设计,办公商用的标志!精心设计的背后支架可以任意调节使用者的角度/键盘高度!可适应不同的办公Office人士!可三方向不同设置的键盘连接线,可以免去线索绕来绕去的烦恼!
USB接口即插即用,适用于所有品牌台式机 笔记本!
键盘高度自由调节,三级高度调节,设计是相当的牛X
------------------

全新LG巧克力USB 键盘英文版本旭丽代工 28元
巧克力键位,黑白双色,外观养眼,用料做工扎实,手感超级棒,一流大厂品牌
------------------

45元
内置钢板,加包装一公斤以上,超重只收首重运费
全新正品惠普键盘,标准版,百分百原装,用料做工都极好,手感舒适,按键灵活,定位准确。USB接口,外观非常漂亮大气!
手感好,用料足 ,质量优。有多媒体键和防水设计
整体黑色,键盘为109按键设计,含多媒体按键,搭配起来不失时尚高档,传承HP历来稳重大气风格!键盘四周为流线型窄边设计,键盘布局简约明朗!
- -- -- -- -- -- -- -- -

全新正品联想USB超薄巧克力键盘     45元
旭丽代工,质量最好,知名度较高
键盘在保留商用系键盘稳重,大气、耐用的基础上,融入了时下流行的超薄静音,巧克力按键等时尚元素
-----------------------

国产巧克力无线套装 43元,
手感和材质算中档
----------------------

原装全新宏基USB笔记本鼠标 15元一个
------------

惠普USB鼠标   28元
原装正品

香港直接来货,出口日本,简单PE袋包装
美国安捷伦7系主控芯片,线长1.8米
--------------

游戏鼠标垫 6.8元
规格:300*250*3mm
材质:天然橡胶+佳绩布料;
特点:柔软舒适,底部防滑纹路 ;
印刷方式:热转印
我们采用的是热贴合压合技术,不需要压边,是以前臭橡胶的提升产品

网友:
出堆手机,导航,电子狗,胎压监测器 等

网友:
族手机,华硕平板,路由,耳2

网友(2016-06-02):
出双频路由,网卡,AP,胎压监测,机顶盒

网友:
华硕平板,路由

网友:
全新双USB口5V足2.1A,安卓手机充电头     8。8元

网友(2016-07-05):
导航和电子狗还在么,另外那个魅族32G手机是什么版的,支持电信4G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