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型号笔记本开机卡LOGO

楼主(2016-04-18):
电脑长时间没开机,裸板开机读条卡死,已换bios电池,新手求助,求大神告知那一块的问题

网友:
USB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A:
这种卡LOGO的楼主你换过硬盘吗?

网友B:
裸板么?键盘鼠标摄像头光驱硬盘所有外设都没接还卡么

网友:
桥有没问题 ???

网友C:
外设有没问题 ????

网友:
外设有问题吧

网友:
有独显的可以先把显卡断开试一下    我遇到过显卡坏导致卡LOGO

网友:
这种慢慢拆,排除吧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加焊看看效果

网友:
排除所有附件,问题自然解决!

网友:
某一个外设没有检测通过,先从硬盘开始拆吧。

网友:
裸机试试 通过吗
检测什么东东没通过 排除下外围的东西

网友:
先去硬盘,换内存看看!

网友:
裸板最好吹下显卡试试,

网友:
这种卡条机碰到有刷BIOS能好的。

网友:
有没有裸板测下

网友:
先把外设去掉  看看USB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卡LOGO的楼主你换过硬盘吗?

硬盘换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裸板么?键盘鼠标摄像头光驱硬盘所有外设都没接还卡么

对,裸主板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设有没问题 ????

外设没问题,也加焊了,在去掉bios电池后第一次开机会提示时间错误,后面再开就会卡住

网友:
裸板试……查外设。换桥

网友:
PP38L是N4050还是什么 个人建议排队外设 看一下显卡吧

网友:
拆了网卡声卡试过没有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这种问题通常都是硬盘坏了造成的,没见过别的故障

网友D:
先动BIOS,紧着简单的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动BIOS,紧着简单的来。

偏偏最倒霉的是刷bios的座子搞不见了,不刷还有什么大法吗

网友:
是南桥坏了,换了就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排除其他外设问题 就主板显卡了

网友:
楼上的确定不来捣乱的?人家都说了裸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