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 奇怪问题

楼主(2016-04-18):
        早几天修到一台HP 431 ,屏是坏的三星白屏,客户以前用的是外接显示器,现象是进系统调用的显卡后出现花屏,然后蓝屏。肯定显卡,只根据描述没自己试一下就直接加焊显卡了,结果外接没显示,但是看电流应该是过了显卡。没考虑那么多,从料板上找了个显卡换上,电流一样现象一样,没道理啊。第二天一来就把屏拆了,换个好屏,结果能显示,晕哦,装硬盘进系统正常,然后外接能显,噢,要进系统才能外接,到这里一般有结果了,把模式调好,把原来坏屏装上。
       开机外接还是黑,慢慢等,进系统应该就好。奇怪现象开始出现。到了进系统后半段,也就是调用到显卡了,是有显示,但是马上就蓝屏,我把坏屏拿掉,只要笔记本下半部分,现象也是一样,蓝屏。又把好屏装上,进系统外接正常。如此反反复复搞几次,结论是:用好屏就一切正常,外接也好,用坏屏或者不装屏都蓝屏。难道建议客户换张好屏,想想就不可能,能换早换了。
       没办法,从以前换下的坏屏里找张能显示的裂屏试试看。找了几张屏幕明显有变化也没显出来的,都是蓝屏。最后运气好,找到一片只裂坏左边一个模块,其他还能正常使用的屏,还能用这个屏进行一般设置,终于能跟好屏一样外接正常使用了。
      这个现象太奇怪了,修机子这么多年,就这次碰到这种情况,需要有内屏显示才能外接,否则蓝屏,一般下半部分就像台式主机啊,直接外接没问题,区别只是进系统显还是一开机就显而已,再怎么样也不应该蓝屏啊。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这不科学啊,第一次听你说到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这么奇葩的客户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谢谢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不好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显卡的事,不过既然能收钱了就不管那么多了,给了一块烂屏而已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电脑有时候就是这样  问题很奇怪

网友:
问题确实很奇怪,显卡问题居多。

网友:
修的多啦 什么问题都能遇上过

网友A:
这个机器换板子吧  板子才2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换板子吧  板子才200

换板?客户肯才可以啊。光是我就修两次这台机子了,屏都舍不得换一张,用外接,估计会是电视机做外接屏,这样客户不是没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板?客户肯才可以啊。光是我就修两次这台机子了,屏都舍不得换一张,用外接,估计会是电视机做外接屏, ...

你都已经修过两次了,那你每次能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都已经修过两次了,那你每次能收多少钱??

呵呵,我是修同行拿过来的,不多

网友:
呵呵。。。第一次听说

网友:
学习了  这种问题确实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