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0-A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4-18):
东芝L50-A 开机掉电 电流0.9 然后掉电 之后自动重启  重启之后还掉电

网友:
不插内存会不会掉电?如果不掉句刷BIOS

网友:
不插内存会不会掉电?不掉就刷BIOS

网友:
不插也是一样 掉电  而且内存电源只有0.2V  赶紧不正常

网友:
这个本子有NEC电容么

网友:
看看cpu后面有没有nec电容

网友:
一看见东芝,我就想问,有NEC大电容没

网友:
缺少供电吧

网友:
供电齐全吗

网友:
内存0.2V  明显不对呀,查查原因

网友:
看下有没有大电容。。刷BIOS

网友:
哪有那么多的NEC大电容给你上啊

网友:
有大电容吗? 东芝的机器大电容很容易坏。。其次就是BIOS

网友:
看看有没有NEC大电容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