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4.7 DFU模式下测的片选上拉电阻R0607 准确不?

楼主(2016-04-18):
        昨天接到一台小6,用户说用着用着死机。连电脑刷机报错9.心想有戏,硬盘问题嘛。换个或者写个底层就好。结果没换之前我再次刷机确认了一下,可以刷过,但是激活过程又死机了。我就换了硬盘,换完之后刷机还是报错9.就查硬盘阻值,全部正常。查CPU到硬盘的片选电压,测了半天才测到(那个电阻在屏蔽罩下面很不好测)R0607一端1.8 靠CPU一端为0.R0608正常。我现在疑惑的是DFU模式下测得的电压准确不?还有会不会是CPU虚了电压也会不准?

网友A:
DFU下测试的电压还是比价准的。CPU空焊也会报错9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FU下测试的电压还是比价准的。CPU空焊也会报错9的.

我现在纠结的是翘不翘CPU。

网友A:
可以试试,我这边也有一个报错9的,晚上静下心来准备焊CPU了。

网友:
你们都是大神级的啊 我都不敢动CPU 就怕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我这边也有一个报错9的,晚上静下心来准备焊CPU了。

翘CPU要状态好,晚上确实容易静下心。不过我晚上要带孩子

网友:
我这个现在报错14了.CPU还没动。PP0604无电压。

网友:
坐等楼主的后续帖子。

网友:
手工可以的就可以搞了,只要搞过几次的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B:
第一。DFU模式下根本就不读硬盘。测什么片选。。。第二。6代的偶尔能刷过。刷过后死机。背光亮黑屏的基本是CPU虚了。按着U能大部分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DFU模式下根本就不读硬盘。测什么片选。。。第二。6代的偶尔能刷过。刷过后死机。背光亮黑屏的基本是 ...

所以我觉得要搞U了。

网友:
楼主 搞好了 说一下

网友:
很贴子,学了很多东西,谢谢大家

网友:
看见之前好像说是CPU问题

网友:
CPU底脚连锡太严重了。不想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