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 X240

楼主(2016-04-18):
开机电流跳三段,最后电流0.42A 卡内存过不去    不插内存报警8声  刷了3次BIOS了。都不行,。这机子有别的通病不

网友:
内存条件满足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  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报警就看看内存条件满足不

网友:
换内存好了

网友A:
必须要换1.35V低电压版的。1.5V的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换1.35V低电压版的。1.5V的都不行

不会吧,,还有这种内存,我一直没注意

网友:
一开始没用别的内存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