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VNFG40触发不显

楼主(2016-04-18):
同行送来一台FMVNFG40机器,现象为触发不显,开机电流在1.6-1.9左右跳变,此机器是款老机器,估计正常时电流应超过2.0,拆机检测发现个供电正常,测cmos电池电压3.05V应该正常,放电后
故障依旧,在论坛也没找到相关帖子。检测各路输出没什么问题,此时陷入困惑无从下手,
最后实在找不到故障点果断换掉CMOS电池,结果可以正常显示了,就是CMOS电池问题

网友:
cmos有电 放电不行 换电池行了   没遇到过

网友:
感觉会返修

网友:
我感觉这样维修实在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这样没有找到故障点是要返修的

网友:
思路不错非常清晰

网友:
是啊,我也担心会返修,毕竟这种情况心里没底,但找不出异常的地方,先考段时间看卡吧。

网友:
会是BIOS程序问题吗?换电池可以没有遇过。

网友:
看这个EC 感觉好老, COMS电池换掉就好 没遇到过,遇到过BIOS 来回刷原来的好的,没法修

网友:
话说之前没亮cmos电压么

网友:
3.05V 还不行  你电池还带检测功能?

网友:
最好是再检查一下,不然很有可能会返修的

网友:
建议查一下rtc电路

网友:
放电不行,换电池可以,感觉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感觉还是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