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蓝屏及进系统时连续报警维修

楼主(2016-04-18):
                      发之前我还是觉得大家有修好的经验就发到【迅维】里面来,觉得没时间简洁的发下也可以,只有大家相互发,相互补短,维修的资料也多,修得也快些。客户送来的一台电脑死机蓝屏,且还要装系统,,留机走人后开始修,,发现电容鼓包,换了好了,,这个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是拔了电池放电装好了系统后发现每次进系统都会连续性报警8九声才会进系统,这样给客户是不行的,惠普台式机,不管怎么弄都是这样,恢复出厂改时间等还是这样,,最后发现BIOS里面有个Hardware moitor setup这个选项的设置,随后进去把RESET case open status 改成开启就好了,,如果有人没遇到这种故障的话会不知所措,有一点经验就分享出来,,相互分享大家的经验才会变得更好。

网友A:
没碰到过。。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硬件监控器”可能开机以后还要检测CPU的温度。风扇的转速,主板的各组供电电压什么的。。关闭了要报警。。。

网友:
分享出来很好,上面的意思大概是有人打开过电脑,需要重新复位一下!

网友:
好经验,有的品牌机就是很多地方要设置

网友:
一直提倡论坛朋友相互学习 取长补短  分享是一种美德  必须加分支持

网友B:
你吧机箱关上  就没事了  这项不用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吧机箱关上  就没事了  这项不用开启

机箱关了是个空盖子关了没用,必须要调,我都试过了,不调开机的时候就会连续报警10来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碰到过。。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硬件监控器”可能开机以后还要检测CPU的温度。风扇的转速,主板的各组供 ...

意思是开启这个重先配置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碰到过。。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硬件监控器”可能开机以后还要检测CPU的温度。风扇的转速,主板的各组供 ...

这个必须要开启才不会报警,,不能关闭,,要开启自动配置BIOS

网友:
电脑机箱(开启)状态监测和报警

网友:
这问题都修好了

网友D:
一般不影响开机,直接拔掉喇叭,呵呵,很好的经验

网友:
有些品牌机真是麻烦

网友:
Reset Case Open Status项用于设置电脑机 箱开启状态监测和报警,一般设为“No”

网友:
机箱开启都能检测到?这么牛逼?

网友E:
楼主这么厉害  这都发现

网友:
品牌机就这样的问题多多,一个小问题搞得你不知所措

网友:
应该是硬盘挂了

网友(2016-06-16):
换块显卡试试

网友:
嗯嗯  我试试吧

网友:
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下次有经验了

网友:
品牌机就是麻烦,以前遇到一个报警12声才进系统,后来加了桥风扇,在BIOS里设置才好了,

网友:
硬件检测报错,机箱上面有个开关的

网友(2016-09-29):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台这样的机器,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么厉害  这都发现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楼主换电容之后拔掉了小电池,是不是电池放电之后导致的呢,楼主是习惯性的拔小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影响开机,直接拔掉喇叭,呵呵,很好的经验

你这馊主意。。呵呵

网友:
机箱开启检测项。我一般是主板上把针脚处理,永远都不会报叫。你看看,机箱上有个触发,你也可以用502,把它压下去粘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必须要开启才不会报警,,不能关闭,,要开启自动配置BIOS

HP的电脑,不装SYS风扇就这样,你不动COMS设置,装个SYS风扇,看它还叫不。

网友:
这个是电脑机箱盖的检测与开户报警,盖上盖子就没事了

网友:
没有系统的修过

网友:
品牌机的机箱检测信号,装好机箱应该不会报警

网友:
品牌机比较又马麻,学习了。

网友:
嘿嘿我也刚刚搞到是这个问题 嘿嘿谢谢基地

网友:
这个一般客户不接受就废了喇叭

网友:
是个机箱 打开 检测 项 关上机箱就行

网友:
楼主的想法不错,支持继续分享.......

网友:
这个监控的是什么,为嘛要报警呢,是不是 机箱入侵报警呢

网友:
好贴一定要回,回帖是美德!

网友:
不错不错! 下次遇见就OK

网友(2019-09-16):
进系统报警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735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