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nvy15 sp7 触发掉电之(HWPG)割线排除法

楼主(2016-04-18):
触发到0.8掉电,不断重启掉电,电流变小,0.3,025,0.04A都有,10次有可以出现一次正常到
1.98跳到2.5可以显示不掉电;掉电不好测量,带来了一定难道,广达的板子掉电先想到HWPG
这个信号 ,在这之前还是测一下3/5V转换管子,由于没波波神器,而且很快掉电,只要测到
有电压表示正常,3/5V转换电压后都有2.4/4.2V,1.5V,1.05V都有,没测到哪个电压没出来
(没有细测),只有CPU电压没出来,能上到0.8A估计电压都出完了,CPU另算,切入点在
HWPG信号 ,连的地方太多了,首先优先芯片,找到PU2 ,HWPG由PR14出来,板子上
没电阻,直接相连,割断,还是照旧(意料之中),再找到PU4 ,割断PR35,这次不掉电了,
再试了几次确定不会掉了,运气成份好大啊。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排除法不错

网友:
不错 技术很好

网友:
这本子有点老啊!

网友:
这种信号和电压直连会有后患的,还是把芯片换掉或者断开

网友:
电压要在在信号之前,直连会引起时序混乱,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谢谢分享

赵子文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断开就修好了吗,还要怎么搞不?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赵子文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有维修总结嘛! 断开就好了嘛

网友:
断开就好了,供电正常,但PG信号不出来就拉低了,断开就是不让他拉低

网友:
楼主的这个排除法不错哦。。

网友:
广达的板掉电首先考虑hwpg

网友:
这个芯片做什么用的,没看懂

网友:
PG信号拉低了 值得学习

网友:
这款机器坏的很多哦。

网友:
可能是漏电了吗

网友:
现在机器都省事。。。链接的HWPG电阻都省了。。

网友:
广达的只要HWpG不拉低,就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