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8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4-18):
问题如题。开机用半个小时左右就掉电。问题测试不高。 也做了清洁的。。那个遇到这种问题呀
掉电

网友:
定时掉电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
换CPU试下先 。刷一下BIOS 虽然 修过 不过这个貌似不是能病

网友:
刷了个BIOS OK了

网友:
刷BIOS 另外看下 有没有大电容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