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 G 480 键盘无法使用

楼主(2016-04-18):
LENOV G 480 键盘无法使用 DOS下无法使用 开机F2都按不了 进系统键盘测试都是好的。 BIOS刷了 还有个资料也刷了 不晓得KB 9012qf里面还有资料没有啊。

网友:
KB 9012 a3? 这个芯片里是带资料的

网友:
还是BIOS 问题

网友:
G480 EC内部有程序

网友:
EC内部有程序的

网友:
EC 内部带程许吧

网友:
刷一下9012试试

网友:
继续刷BIOS EC只能换拆机板的 。

网友:
如果EC内程序坏了,进系统后键盘能用么?

网友:
既然进系统键盘就正常为什么还要修呢

网友:
只要进系统能用不就不用修它了

网友:
BIOS刷的不正确吧!

网友:
9012自带程序 可以809f刷写

网友:
不一定要剪板的,自己也可以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