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开机卡Logo,都是BIOS惹的祸

楼主(2016-04-18):
昨晚接收一台式机,开机卡在ASUS logo界面,如下图
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主板自检不通过,键盘,光驱、硬盘、前置USB接口,等其它外接设备有问题都有可能卡这里,于是将这些接口一个一个排除,当拔掉硬盘数据线后,开机马上就能过LOGO界面。以为是硬盘或者串口线问题,换了串口线也是一个样卡Logo,将硬盘拆下来装在其它电脑上能正常进系统。说明问题不在外设,而是主板本身出了问题。
  心想,是不是BIOS出了问题引起卡LOGO呢,于是取下BIOS芯片,编程器侍候,准备先备份BIOS,读取出来居然全是FF.于是上官网下载了个BIOS刷上去,满心欢喜装上去试机,能开机,可是屏幕什么反应都没有,黑乎乎一片,ASUS LOGO就是不出来。在论坛又下载了2个bios刷上去,也是一个样,黑乎乎一片点不亮。
   看来还是只能自己动手改BIOS了,将从论坛上 liangep79哥那里下载的BIOS用winhex打开,把ME文件替换掉,保存后再用编程器刷上去。开机,屏幕亮了,ASUS出来了,停了2秒左右,也过去了,win7徽标跟着出来了,一路进到系统。主板修复完毕。
附上改好的未上机的BIOS

网友(2017-10-19):
我的是反复掉电,,先刷试试....

网友:
刷上去报错呢,是怎么会事,刷了两次都这样

网友:
你是用哪一种编程器刷的?刷的时候在哪里报错呢,

网友:
我也在修这台机子,进水了,主板IO和声卡芯片腐蚀的厉害,型号都看不清了,你能告诉我它 的IO型号是多少吗?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我的板点不亮,下了试试

网友(2017-12-06):
今天修到一台  卡左上角光标的  应该和楼主说的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刷了楼主的能亮机了

网友(2018-02-04):
这个我需要,感谢提供,谢谢,,,,,,,,楼主辛苦了  !!

网友(2018-03-25):
好人 好人 好人 好人 好人 好人 好人 好人

网友:
我遇到过笔记本卡logo是BISO问题,台板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的是B85M-F PLUS,本来BIOS问题,刷了BIOS后开机慢。刷了楼主的这个BIOS后,亮机快了。
但型号不一样,为了完美,把楼主BIOS的模块提出来。放到我那个BIOS里去了。
这次完美解决了。
附上这个BIOS。有需要也可以下载一下,谢谢楼主,也谢谢大家。 b85m-f

网友:
刷完左上角一个光标不动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asusb85m-k改好me的bios

网友:
楼主有没有华硕B85-PLUS的备份bios,我要刷序列号,需要备份的bios修改才行

网友(2018-09-03):
遇到过刷bios好了,多开几次又不行了,报警一长两短,再刷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加焊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