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网线接口灯不亮怎么办?

楼主(2016-04-18):
电脑网线接口灯不亮怎么办?

  现在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中我们似乎都已经离不开网络了,但现在的网络却存在着诸多问题,网络通过网线作为介质来传输网络信号,电脑也成了我们离不开的网络设备。电脑网线接口灯不亮相信很多朋友都曾遇到过,电脑网线接口灯不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电脑网线接口灯不亮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电脑网线接口灯不亮 图1

  电脑网线接口灯不亮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电脑网线接口灯不亮原因有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因素。

  电脑网线接口灯不亮——硬件故障

  硬件故障主要有网卡自身故障、网卡未正确安装、网卡故障、集线器故障等。

  首先检查插上计算机I/O插槽上的网卡侧面的指示灯是否正常。

  在网卡一般有两个指示灯"连接指示灯"和"信号传输指示灯",正常情况下"连接指示灯"应一直亮着,而"信号传输指示灯"在信号传输时应不停闪烁。如"连接指示灯"不亮,应考虑连接故障,即网卡自身是否正常,安装是否正确,网线、集线器是否有故障。

电脑网线接口灯不亮 图2

  网线接口灯不亮的原因排除办法:

  1、RUN是运行灯,灯光闪烁是正常现象。

  2、DSL是电话线接口,常亮代表正常,一闪一闪或者不亮,代表电话线没接好或ADSL不正常。

  3、LAN1-4代表网卡接口,常亮代表正常。

  遇到电脑网线接口灯不亮的时候,我们要先看看网线有没有接好,线序有没有错。一般线序都是按照T568B的标准接线的。同时可以检查下网线的水晶头是不是生锈或者松了。

  ADSL后的网线拨下后再次插上,再把电脑网卡后的网线拨下再将上一次。看看指示灯是否正常。

  解决方法:

  1、RJ45接头的问题

  RJ45接头容易出故障,例如,双绞线的头没顶到RJ45接头顶端,绞线未按照标准脚位压入接头,甚至接头规格不符或者是内部的绞线断了。镀金层厚度对接头品质的影响也是相当可观的,例如镀得太薄,那么网线经过三五次插拔之后,也许就把它磨掉了,接着被氧化,当然也容易发生断线。

网线接口灯不亮 图3

  2.接线故障或接触不良

  一般检查以下几个地方:

  1.双绞线颜色和RJ-45接头的脚位是否相符;

  2.线头是否顶到RJ-45接头顶端,若没有,该线的接触会较差。需再重新压按一次;

  3.观察RJ-45侧面。金属片是否已刺入绞线之中,若没有,极可能造成线路不通;

  4.观察双绞线外皮去掉的地方,是否使用剥线工具时切断了绞线(绞线内铜导线已断,但皮未断)。

  如果网线接口依然灯不亮,可用替换法排除网线和集线器故障,即用通信正常的电脑的网线来连接故障机,如能正常通信,就是原网线或集线器的故障,再转换集线器端口来区分到底是网线还是集线器的故障,许多时候集线器的指示灯也能提示是否是集线器故障,正常对应端口的灯应亮着。

网线接口灯不亮 图4

  电脑网线接口灯不亮——软件故障

  如果网卡的信号传输指示灯不亮,这一般是由网络的软件故障引起的。

  1、查看本地链接是否禁用

  1.右击桌面的网上邻居,点击属性。如果本地链接显示为灰色,那代表本地链接禁用了,可以右击本地链接,点击启用,这样就可以启用本地链接了。

  2.如果在右击网上邻居属性后,没有本地链接,就要重新安装一下网卡驱动,可以将主机关机并断电。将网卡拨下后,再次插上,通电开机,大部份情况网线接口就会亮了。

  3.如果是集成的,再配个网卡插上试试。建议拨打网络供应商服务电话进行维修或更换电脑猫。

  2、检查网络协议

  打开"控制面板-网络-配置"选项,查观已安装的网络协议,必须配置以下各项:NetBEUI协议和TCP/IP协议、Microsoft友好登录、拨号网络适配器。如果以上各项都存在,重点检查TCP/IP是否设置正确。在TCP/IP属性中要确保每一台电脑都有唯一的IP地址,将子网掩码统一设置为255.255.255.0,网关要设为代理服务器的IP地址(如192.168.0.1)。另外必须注意主机名在局域网内也应该是唯一的。最后,我们用ping命令来检验一下网卡能否正常工作。

网线接口灯不亮 图5

  以上是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介绍了导致的网线接口灯不亮的原因及解决方法。若通过以上方法还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只能打电话让专业的维修人员修理了。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我修过一个   网口接触不好而不认网卡的 说了估计都不信。。。插上网线动一下 任务管理器就能出来网卡  神奇不  换口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个   网口接触不好而不认网卡的 说了估计都不信。。。插上网线动一下 任务管理器就能出来网卡  神 ...

故障各种各样,有时越是认为不可能有问题的反而就是它的错!

网友:
有些是打雷打坏的。。遇到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个   网口接触不好而不认网卡的 说了估计都不信。。。插上网线动一下 任务管理器就能出来网卡  神 ...

这个我也碰到过。都是小细节。

网友:
不错的经验,网络知识就是一点一滴贯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