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数据恢复】富士通本盘不识别,更换电路板后MHDD显示0

楼主(2016-04-18):
选择硬盘后开始亮BUSY 然后就放在那吃饭去了,回来就DRSC与DRDY了,电路板换完后就这样,更换电路板之前就是压根不识别。请问各路大神接下来该怎么办?我需要数据恢复。
数据恢复

网友:
换完电路板后,原板的BIOS也换过去了么?

网友:
换一下SATA口试一试,MHDD不认偶数SATA口

网友:
先用一个好盘接上去,进好的盘里然后stop停掉电机,热插换上坏的盘看看认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