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广电机顶盒电源板坏,开不了机,电解电容33uf400V有 ...
这款广电机顶盒电源板坏,开不了机,电解电容33uf400V有电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4-18):
这款广电机顶盒电源板坏,开不了机,电解电容33uf400V有电压,是什么问题?
开不了机

网友:
你的问题没人能解决 你自己不会测量下输出电压吗 不会测量控制板工作条件吗

网友:
测量一下工作条件吧

网友:
有输出电压吗 如果没有 就查后级有无短路 ,没短路的话 就看电压IC是不是坏了 换一个试试

网友:
测量一下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