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山寨 索尼 版号 datwhmb18d0

楼主(2016-04-18):
开机   亮瞬间掉电   裸板测一样  直接刷bios ok

网友:
往往到这儿就出乌龙  做维修久了 还能保持刚出道时的辛勤的人 不知道有多少 反正我是懒到极致了 机器都没拆完   因为是 用万用表 划开关接口开机的 所以 问题就来了 店员装好 还是 掉电  所以不用想 开关处肯定进水了

网友:
奉上 bios 索尼logo 的 山寨本

网友:
我的天,山寨本也能找的到bios

网友:
有的山寨还是有bios可下的

网友:
刷的哪个BIOS

网友A:
  最后问题还是开机板进水导致开机瞬间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问题还是开机板进水导致开机瞬间掉电?

是的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