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3 笔记本进水求助

楼主(2016-04-18):
HP CQ43进水后腐蚀过线孔腐蚀断线,清洗干净后,一会能开机,开机能正常进系统,进系统后用鲁大师进行性能测试,到显卡测试一会就就掉电,再开就到0.26掉电。过一会后又能开机,但是还是会掉电。之后千辛万苦把过线孔找到飞线补上,满以为好了,结果开机点开鲁大师,故障依旧。测几大电感都正常。并且测着测着又能正常开机了。怎么办。求助。。。。。。

网友A:
过线孔  不太好补再看看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线孔  不太好补再看看别的

我用镊子夹着找的,然后把绿油刮开,查着图跟旁边的原件点,想通000的就是连的,然后把另一面的线刮出来,然后跟那个原件接上线弄的。。。。这一会开机一会不开,开了掉之后就开不了,不掉就可以反复开。。什么情况,大版主,求教啊。。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镊子夹着找的,然后把绿油刮开,查着图跟旁边的原件点,想通000的就是连的,然后把另一面的线刮出来 ...

进水的重点检测进水位置

你的 测试到显卡掉电 ?可以重点查下和显卡有关的供电等

网友C:
进水位置兄弟检查,测试显卡的时候电流负载大,可以测测公共点看掉电时电压是否明显变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进水位置兄弟检查,测试显卡的时候电流负载大,可以测测公共点看掉电时电压是否明显变低

嗯,就是3DMAX检测,这和公共点有关系?我测测看,就是一会能亮一会不亮,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很烦人。

网友:
放了一晚上来测怎么不掉了。。。。。我去,先3DMAX跑一上午再说。。

网友:
进水的不好修啊,期待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就是3DMAX检测,这和公共点有关系?我测测看,就是一会能亮一会不亮,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很烦人。

我遇到两台这样的现况 当然不是同样机型 就是跑3D的时候公共点电压一直变低直到17点几断电 你可以检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两台这样的现况 当然不是同样机型 就是跑3D的时候公共点电压一直变低直到17点几断电 你可以检查看 ...

今天测了半天没有断电,,之后我用鲁大师搞温度压力测试了几分钟之后掉电了,掉电之后可以开起来,然后刚进系统又掉电了,再开电流到0.26又掉了,放一会又可以了,会不会是温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