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修一块华硕的板子P5QPL-AM时不显示不跑码及不读硬盘故障

楼主(2016-04-18):
华硕P5QPL-AM上次拆下来的一块板子,放了好久了,今天没有什么事拿出来修修,主要是想练练手,时间长了不修东西,很多时序呀,信号呀都记不准了!我这人不太善于总结,但善于分析和研究!好处也是坏处!每修一块板都要做大动作!所以呀,把维修的案例分享到论坛里方便大家,也方便以后自己找!不过给论坛提个意见呀:自己上传的图纸,BIOS,点位什么之类的,能不能在下载的时候不要扣分了!曾经下载过的,付过分的资料能不能在再下载的时候不再次扣分!
好了,言归正传,开始分享修这块板的过程.
故障现象:用的好好的,有时候会莫名的开不了机,用DEBUG卡检测会不跑码,点不亮机器;系统老是无故的丢失,显示一个J-的提示,后来就出现做上系统,去掉U盘就进不去系统,插上U盘可以进系统;在能开机的时候,有时候自检画面的字体偏大,进系统又正常;进系统后网卡不可以用!
先上个全板的图片吧:
在修的时候试了多次没有开不了机的现象,(因为原来客户的内存被他拿走了,用备用的内存)所以只能从第二个现象分析,先查网卡这块,因为外设坏引起莫名的故障很多,先简后难的来。 测了网卡是所有引脚,供电及时钟,信号都没有发现问题,难道是芯片本身坏了吗?外围的晶振也没有发现问题 。不管它了,先折下来。重试系统问题依旧,华硕的爱坏822排姐阻,测了几个关键的排阻,也没有发现敌情,没有下手的方向。
分析故障:做不上系统,要么SATA接口有问题 ,测了几个对地阻值都没有找到故障,都是直接连到南桥内的信号,无意间看了一下这几条信号旁边有一组CL-100M-SATA#/CL-100M-SATA信号,查了一下是由时钟芯片发出的,这个时钟芯片控制着全板所有的时钟信号,难道问题出在这里,和硬盘有关的信号一个都不能放过, 查又查不出来,没有示波器呀!用万用表看不到电压的跳变,直接查了一下型号,在旧板上面折了一下, 呵呵。我焊接的还不错吧。
好了,上机测试,开机装系统一切正常。 不放心专门测了两天!一切稳定。高兴又解决了一奇怪的问题,很好的案例,总结一下,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 ,有方向了!
最后上张亮机的图片(很漂亮的美女)
以前遇到的最多的,最难的就是按时序修机器,今天修到一个亮机后的故障,非常难见的问题 ,时钟芯片不良会引起很多的故障!有无法开机,无法显示的(像CPU时钟,南桥时钟,北桥时钟),有开机后怪故障的(像网卡时钟,声卡时钟,PCI时钟),学习分析问题,找对方向,事半功倍!分享给大家,盼加分加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成熟技术,让我学习到维修要认真!!

懂原理,善分析,很多问题 都可以迎刃而解

网友B:
要是我 换系统 再换系统 换硬盘再换硬盘

网友C:
时钟不稳定造成各种奇葩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不稳定造成各种奇葩故障

是呀,第一次碰到时钟芯片工作不稳定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 换系统 再换系统 换硬盘再换硬盘

我也换了,但不解决问题!所以最后还是放在板子上面的故障

网友D:
搞网卡看明白了,是因为进系统,有时上不了网,前面说上诊断卡点不亮后面又说亮了系统老是无故的丢失,显示一个J-的提示(这个点亮是怎么搞来的,是用户拿走了他的内存换上你的内存亮机的,还是多开机几次自己亮机了),后来就出现做上系统,去掉U盘就进不去系统,插上U盘可以进系统;在能开机的时候,有时候自检画面的字体偏大,进系统又正常;(结论这个是时钟芯片有问题引起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网卡看明白了,是因为进系统,有时上不了网,前面说上诊断卡点不亮后面又说亮了系统老是无故的丢失,显示 ...

这是一个多问题并存的机器:原来是偶尔开机无显示,后来用我自己的内存没有发现无显示的故障,做上系统后(在插入U盘的情况下)网卡不能正常使用。去掉U盘后再开机就会显示一个J-,无法进入系统。最后的结果是时钟芯片引起的故障!换芯片后进系统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