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5G41T-M不跑码

楼主(2016-04-18):
开始是自动上电且不跑码,查点位图,换了I/O下面的一个882排阻,不再自动上电,又测得无时钟复位,又换了内存边上的一个822排阻,OK。加电以后,还是不跑码,测BIOS的1,2,5脚都有电压,就是6脚SPI_CLK_R无电压,在网上查说刚触发时有电压,然后无电压,我测了一下,刚触发也没有电压,无奈,换了一个南桥,还是没有电压,不跑码。不知道是不是和程序有关,我没有编程器,除了BIOS,这个信号还和什么有关系?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有抓BIOS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有抓BIOS没

示波器也没有啊

网友B:
南桥都换了,怎么不查查时钟信号

网友C:
看一下风神一笑发的帖子,找下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有抓BIOS没

抓 波基本上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都换了,怎么不查查时钟信号

时钟信号,应该没有问题,用万用表大致测的

网友D:
修机还得按时序来修,供电全部正常再查时钟,时钟正常再查复位!

网友:
5 6脚都是数据线主要看波形而不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机还得按时序来修,供电全部正常再查时钟,时钟正常再查复位!

供电时钟复位测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的822 容易坏 在IO 旁边找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风神一笑发的帖子,找下灵感

城主大叔 这个主板不跑马是内存跟CPU之间的牌组啊 我有发过这样的案例

网友:
华硕这个主板有三个地方牌组引起不跑马,
一  内存跟CPU之间
二 是IO64脚还是75脚那边的
三 是BIOS 下面的 不过BIOS旁边的牌组一般是循环或者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有抓BIOS没

这个情况是抓不到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城主大叔 这个主板不跑马是内存跟CPU之间的牌组啊 我有发过这样的案例

是的啊小妹妹,所有我叫他找你的帖子参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