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液晶电视机花屏、彩色竖线故障检修篇

楼主(2016-04-18):
同方液晶电视机花屏、彩色竖线故障检修篇

  一台同方LC26B85液晶电视机使用了很久,之前修理过,但最近似乎又有些力不从心了,出现花屏、彩色竖线的问题,初步估计应是屏幕问题,本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心态,开始了同方液晶电视救机历程。

  液晶电视机背面可看出电视信息,打开机壳,看到屏幕是奇美V260B1-L11,逻辑板与屏幕为一体,之前维修过,但没有动屏幕。

图一 同方液晶电视机拯救记

  打开屏幕,测量边板常规VGH/VGL电压没有问题,尝试调节VCOM电位器,图像有亮暗变化,说明升压电路,应为正常,用手轻拨上屏COF不见图像闪动,故障由此锁定在逻辑边板主芯片以及伽马电路。

图二 同方液晶电视机拯救记

图三同方液晶电视机拯救记

  伽马芯片为EC48324-FV,查不到任何PDF资料,换掉再说:之前购得拆机V260B1-XC11边板一条,拆下此芯片对换,上电试机图像已经正常。测量损坏的芯片和正常芯片的电压如下:

图四同方液晶电视机拯救记

  1、2、3、5、6、7脚故障电压10V,正常电压5.5V。

  8、9、10脚电压4V,正常时相同。

  12、13、14脚故障电压13V,正常电压8.5V。

  4脚供电13.5V,不变,11脚接地。

  对这类故障,可测此芯片电压初略判断该芯片损坏。

  烧鸡中。

网友:
LZ自己用的显示器吧

网友:
是伽马电路坏吗??

网友:
楼主一定维修成功率很高,把修好机器;当成治病救人了

网友:
电压正常如果不工作的话就是芯片坏了北

网友:
楼主真牛阿,向楼主学习,谢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