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CRC接口错误计数

楼主(2016-04-18):
最近碰到好几块硬盘都是这个错误“硬盘CRC接口错误计数”,电脑运行速度挺慢的,这个错误可以修复吗?大侠们    指导下,多谢了

网友A:
换个电源接口,和数据线,就行了,只要接口错误不一直往上涨,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接口,和数据线,就行了,只要接口错误不一直往上涨,应该就可以吧

这个数据能清零吗?

网友C:
就 是感觉硬盘速度 ,有点慢,也没有坏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不提示接口错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数据能清零吗?

清smart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 是感觉硬盘速度 ,有点慢,也没有坏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不提示接口错误吗?

二楼说的好,你换完数,低格一只,这数据不再变高就好!用着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