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122开机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6-04-18):
此机开机电流0.4无变动,示波器打BIOS芯片1脚开机后有短暂的波,下了个BIOS刷上后故障不变。这个板只有一个BGA芯片,AMD的CPU集成南北桥显卡AT1450IDJ44HM,上BGA台加焊故障还是依旧。同行的机报价260,花了120块订一个CPU还不是新的,回来了换上电流0.25-0.35跳变,故障解决。

网友:
AMD发热量大 爱坏

网友:
呵呵   这个cpu都换一把了  特爱坏

网友:
哪里有新的给你哦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很有用

网友:
回复有灌水嫌疑

网友:
AMD单桥就是容易坏啊

网友:
这种芯片插个usb都有可能烧掉,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