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制作——stc单片机自动冷启动下载器

楼主(2016-04-18):
diy制作——stc单片机自动冷启动下载器

  stc单片机因为isp下载线路简单、容易自制而受众多使用者欢迎。但是在调试程序时,每次写入新程序都需要断电再上电一次,还是略显繁琐。我们可以可以利用stc单片机diy制作一个自动冷启动下载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实现自动下载程序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软件实现,一种是硬件实现,这里我们选择第二种方法。下面小编就把diy制作的一款stc单片机自动冷启动下载器的图文教程分享给大家。

diy制作自动冷启动下载器 图1

  diy制作自动冷启动下载器方法/步骤:

  控制芯片是一颗stc15f104w单片机,此单片机体积小、io也少,但是应用在本电路中还是绰绰有余的。这个控制芯片是从伟创变频器键盘上拆下来的。

diy制作自动冷启动下载器 图2

diy制作自动冷启动下载器 图3

  开关元件是一个超小型继电器,线圈电压5伏,用8550三极管做驱动管。

diy制作自动冷启动下载器 图4

  这个红色指示灯,平时常亮,切断被控电路时灭。

diy制作自动冷启动下载器 图5

  八个弯角排针,分别接下载模块和单片机

diy制作自动冷启动下载器 图6

  手工画的原理图

diy制作自动冷启动下载器 图7

  焊接好后,板子背面,有点乱。焊工好的朋友可以做的漂亮一些。

diy制作自动冷启动下载器 图8

  焊接完成后,接下来开始下载程序。

diy制作自动冷启动下载器 图9

  首先是40脚单片机。按下按键之后,听到咔嗒两声,指示灯熄灭一下,然后就好了。

diy制作自动冷启动下载器 图10

  再接下来试试20脚。

diy制作自动冷启动下载器 图11

  再试一个。

diy制作自动冷启动下载器 图12

diy制作自动冷启动下载器 图13

diy制作自动冷启动下载器 图14

diy制作自动冷启动下载器 图15

  再来试一个吧!

diy制作自动冷启动下载器 图16

diy制作自动冷启动下载器 图17

diy制作自动冷启动下载器 图18

  以上是diy制作自动冷启动下载器的方法步骤,喜欢的朋友不妨一起做一个吧。

diy制作自动冷启动下载器

网友A:
LZ单片机现得不错,编程也很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单片机现得不错,编程也很牛B!

你也可以di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