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不认盘

楼主(2016-04-18):
重装系统后不认盘,重建mbr修复引导还是不认,开机显示 missing operating system 但是用U盘启动从本地硬盘启动引导可进系统。

网友:
重建引导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设置了u盘启动后没有修改回硬盘启动导致?

网友:
硬盘为第一启动盘

网友A:
很可能是硬盘模式不对,如果硬盘模式不对有些机子是进不去系统的,有些还会蓝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硬盘模式不对,如果硬盘模式不对有些机子是进不去系统的,有些还会蓝屏的

现在的笔记本需要改硬盘模式才可以

网友:
没用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笔记本需要改硬盘模式才可以

老的台式机

网友C:
重装系统后不认盘

重装系统后不认盘,重建mbr修复引导还是不认,开机显示 missing operating system 但是用U盘启动从本地硬盘启动引导可进系统。老试台式机

网友:
没有装好的原因吧

网友:
可能操作不对,建议给专业的维修店处理。

网友:
开机显示 missing operating system
--------------------------------------------
说明分区已经读到,不需要重做mbr了。是系统引导文件没安装正确。在DOS下的话, sys c: .
准确点说:是 io.sys 文件出了问题。

建议给专业维修点的师傅 重做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装系统后不认盘,重建mbr修复引导还是不认,开机显示 missing operating system 但是用U盘启动从本地硬盘 ...

主引导记录应该没有问题,关键就是修改硬盘控制器模式,建议先改为IDE模式。进不去在改成ACHI模式,至于怎么改模式,你自己百度一下,每个机型的BIOS不同,无法给你说的灰常详细

网友(2016-08-08):
什么都没有试,那怎么知道是什么问题啊,你得一样一样的去试啊

网友:
重新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