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70 板号:14217-1M 机器为独显

楼主(2016-04-18):
机器为bios问题  网上下载刷上后开机慢 然后自己修改的 可解决开机慢                  机器为独显

网友:
机器为单cpu芯片

网友(2016-06-25):
跟I2000的一样吗

网友:
怎么改的啊 !!

网友(2016-08-04):
刷了都不能调入

网友A:
应该程序有问题。大家检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程序有问题。大家检查下

自己试好后发到网上的  绝对不存在是不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试好后发到网上的  绝对不存在是不可用的!

调入数据报错。你自己下载了看看

网友A:
唯一的一次下载就是我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唯一的一次下载就是我下载的。

什么调入数据报错!没遇到过!

网友(2017-07-04):
                BIOS            呢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
卧槽。。。 不对吗?? 刷过的朋友请留言下啊1!  不定时关机我想试试!!

网友(2017-09-07):
有刷好的没,兄弟们给个信息

网友:
我下载试过了,确定可以写入,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也刷好了,开机快

网友:
我的也开机慢,下来试试,确定下

网友(2017-10-28):
下载测试OK,亮机快。故障是触发0.08掉电,刷完OK.

网友:
下载了 试试         行不行

网友(2017-12-08):
遇到关机后不能再开机的了,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