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310 开关只有0。46V

楼主(2016-04-18):
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进系统花屏,有时不开机,测开关电压只有0。46V

网友:
查一下来源,看看有无短路 或者那个元件不正常

网友:
可以试着断开开关部分再量,看是不是被开关本身拉低

网友:
不是开关拉低的,在开关处连一个102电阻到休眠开关3。3V后OK,

网友:
这么多问题,先修正常开机,,可能哪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