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自制LED触控台灯

楼主(2016-04-18):
DIY自制LED触控台灯

  LED灯具有效率高、寿命长、不易破损、开关速度高、高可靠性等传统光源不及的优点。下面就跟大家分享如何自制一盏LED触控台灯,放置在书桌上看书学习,非常实用。

图一

自制LED台灯材料:
  坏掉的T8灯架,12V LED 灯条,铝合金散热片,GSL8022W触控芯片,10Uf电解电容1个,1k电阻3个,47k电阻1个,贴片LED(红蓝各一),103p、104p瓷片电容各一,78L05稳压器一只,贴片二极管一只,D1803S大功率三极管一只,洞洞板一块,塑料盒一只。

自制LED台灯步骤:
  先加工洞洞线路板,把它裁剪成合适的大小,边缘打磨平滑,刚好放入塑料壳。

  原理图和焊接图

  按照原理图焊接好电路,通电测试,测试好了放一边备用,边上的排针是为了能平衡两边的高度二设置的,原理图上虚线框里面的是LED灯条,现在不需要连接上。
  把塑料壳加工成一个电源按钮,能透光的。你也可以弄成其他图案的。

  半透明磨砂塑料片放在焊盘面的LED上当导光板,打上热熔胶,用一段铜箔胶带当感应片,没有的话用电线也可以(面积越大越灵敏),反面可以用胶带来固定。

  测试看看这个按钮的效果

  接着做灯架和灯罩,先把T8灯架拆掉,然后按需要截成连段,修整好边缘,灯罩的制作也很简单,量好位置,用美工刀划出两边,然后在一头用刀划开(这个很容易,材料很薄),接着就像拉易拉罐一样把它拉开,两头留一点,反折进灯罩里面;把灯条焊上导线,贴在灯罩里面。

  连接好灯架、灯罩、灯座、控制盒、电源,一个简约的LED台灯就制作完成了。

  自己DIY个LED台灯,效果刚刚的。

网友:
人才啊 以后搞点材料我也弄一个

网友:
有空我也玩一个

网友A:
楼主能把电路图拍清楚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把电路图拍清楚一点吗

哪张不清楚?你点击 就出来 大图了。。。GSL8022W ,百度上狠多的。

网友A:
就是你画的那个电路图有点模糊

网友:
我要下载分下载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画的那个电路图有点模糊

你点击,然后滚轮放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