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了 NX2114的问题

楼主(2016-04-18):
一显卡便宜货,主要是拿来学习研究下,值钱不值钱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现在的问题是
显卡不显示    测试    GPU 没有供电  GPU电压0.2V  这肯定不正常   显存电压直接0了   根据大多数的显卡维修 一般先维修GPU的供电      GPU的供电3个MOS加上NX2125控制的  换个了2114结果涛声依旧   现在测试2114的各脚位电压   1 5脚4.4V   2脚0.3V    3脚0   4脚4V   6脚0.22  7脚1.2  8脚0.24   我看了看PDF 也看了看差不多的电路图  结果云里雾里   有没有显卡高手给说明说明啊

网友A:
1 5 7脚条件正常了,无输出的话,打下GPU与显存的值 看有没有短路的,如果没短路的话,就可能是输出保护了。查下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5 7脚条件正常了,无输出的话,打下GPU与显存的值 看有没有短路的,如果没短路的话,就可能是输出保护了 ...

QQQ  感谢版主给的建议  我去看看  估计就是输出保护 或者是反馈的问题

网友:
GPU短路  只能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