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av功放?av功放与hifi功放的区别

楼主(2016-04-18):
什么是av功放?av功放与hifi功放的区别

  在我们日常能够见到的民用领域功放中,经常能够见到av功放和hifi功放两种,这两种类型应该是高保真功放和影音功放,而这两种功放之间的差异可谓是相当大的。什么是av功放?什么是hifi功放呢?av功放与hifi功放有什么区别呢?下面小编带大家一起来看看av功放和hifi功放的区别吧!

  什么是av功放?

  av功放,即视听系统中使用的放大器,用于家庭影院视听系统中,功放齐全。av功放一般具有前置、中置、环绕等4~7个声道功率输出,有的带有杜比定向逻辑环绕解码器或AC-3解码器、DSP数码声场处理、调频/调幅数字调谐收音功能,还具有多种音频输入输出接口,有些功放还有SVIDEO(高清晰度)视频四针接口,各种功能可以用遥控器进行控制,使用非常方便。

av功放 图1

  av功放原理

  av功放,顾名思义,它是用于和影像源相配合、产生视听合一的效果、以营造声场为主要设计目的、专门供家庭影院使用的放大器。它通过其内部的延迟、混响处理电路来控制放音时各声道之间的延迟时间,通过调整延迟时间的长短来模拟出各种听音环境下的声场,例如大厅、教堂、体育场、演播室等。av功放强调声道隔离度、延迟时间范围、各种声场模式等指标参数。av功放的声道少则四路,多至九路,目前市场上的av功放结合家庭放音的需要,多为五路或七路。

  AV系统主要由大屏幕彩电、影碟机或高保真录像机,AV多声道环绕功放,一只中置音箱,一对主音箱,一对环绕音箱组成。AV系统着重于表现大动态的效果声,以此烘托气氛,配合画面的声场定位制造出惊心动魄的场面。人们在家中就可以享受电影院中所特有的视听效果。

av功放 图2
  av功放的技术指标  av功放是家庭影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性能主要由以下指标决定:

  1、信噪比
  信噪比指音频信号电平与噪声电平之间的分贝差。信噪比数值越高,放大器相对噪声越小,音质越好。

  2、输出功率
  输出功率是指功放所接的音箱上得到的能量,对功放来说,其额定功率(功放在不失真的条件下能连续输出的有效值功率)才是评价功放性能的有效指标。

  3、频率响应
  简称频响,衡量一件器材对高、中、低各频段信号均匀再现的能力。

  4、失真
  设备的输出不能完全重现其输入,产生波形的畸变或者信号成分的增减称为失真,功放的失真越小,音质越好。

  5、动态范围
  信号最强的部分与最弱部分之间的电平差,对器材来说,动态范围表示这件器材对强弱信号的响应能力。

  6、阻尼系数
  阻尼系数是指负载阻抗与放大器输出阻抗之比,是衡量功放内阻对音箱所起阻尼作用大小的一项性能指标。

  7、输出阻抗
  功放的输出阻抗是指其输出端子对音箱所表现出的等效内阻,它应与音箱的额定输入阻抗一致。

  8、分离度
  分离度是指av功放中的环绕声解码器把音频编码信号还原为各个声道信号的能力。分离度较差的功放会出现声像定位不准、声场不饱满、声像连贯性差等现象。

  av功放与hifi功放的区别

  hifi是英语Hight-Fidelity的缩写,直译为高度保真,它要求音响设备在重放过程中,对声音信号各项指标不失真地放大、处理,以还原声源的本来面貌,强调的是原汁原味,专门用于欣赏音乐:av功放,顾名思义A(audio)表示音频、音响,V(video)表示音频、图像,因此av功放是汇集了音频和视频两种信号处理的视听放大器,强调的是声场的氛围,专门用于家庭影院。这两种功放由于侧重点不同,决定了其在技术指标、声场氛围、声道数目、电路设计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av功放 图3

  1、技术指标不同

  高保真Hi-Fi功放的技术指标主要有输出功率、谐波失真、信噪比、频率范围、额定阻抗和阻尼系数等,尤其强调了谐波失真和信噪比等;而av功放虽然也有这些技术指标,但更强调了声道隔离度、延迟时间范围、各种声场模式(DSP系统、家用THX系统,杜比AC-3系统)等指标参数,另外av功放还多了有关视频部分的指标。

  2、声场氛围不同
  Hi-Fi功放在放声方式上多以高保真为设计目的,讲究原汁原味地放大信号源发出的信号,主要用于欣赏音乐、人声等,追求声音的真实效果。而av功放在放声方式则是以营造声场为主要设计目的,强调表现声音的方位感,模拟听音环境的气氛,例如电影院、大厅、教堂、体育场、演播室等等。

  3、放音声道数目不同

  Hi-Fi功放在放音时一般为两声道,即放大左、右两个声道的信号,并推动左、右两组音箱,构成了立体声的声场。而av功放则有4-9路,推动多路音箱,从而构成环绕声场,例如:杜比AC-3需5.1声道(左、中、右、左环绕、右环绕、重低音)。

  4、电路设计的不同

  从电路设计或电路构成上看,两种功放有较大的差别。首先,高保真Hi-Fi功放电路比较简单,信号处理程序少,仅仅是放大电路与切换、调整电路的组合:av功放比Hi-Fi功放多了解码电路与延时、混响电路等,并且还要负责放大多路信号,因而集成程度高、电路复杂、信号处理程序多。其次,av功放在电路构成上还有视频电路。

  以上是av功放和HI-FI功放的主要区别,虽然在这里列出很多av功放和HIFI功放的不同之处,但在实际使用中,这两种功放的区分并不是那么的明显,一般人根本分辨不出这两种功放的不同之处。因此在选购功放时,一定要选择有信誉的商家进行购买,谨防上当。

网友:
一般还是用AV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