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MS-7592-5.2.------复位不跑码,偶尔能开机--通病

楼主(2016-04-18):
     MS-7592-5.2.,,  有复位,不跑码,偶尔能亮一下,通病--

    短接Q39,  亮机

_MS-7592-5.2.(1.1).pdf

网友:
   收藏者学一下

网友A:
客户在这等,亮机就给他了, 没仔细查,-----场馆G级为0v,应该是比较器坏  或者上下啦电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在这等,亮机就给他了, 没仔细查,-----场馆G级为0v,应该是比较器坏  或者上下啦电阻坏

比较器损坏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这个我上次好像也看到这个问题吧,也是直接短接,估计是通病

网友C:
这样会烧坏的,总线直接是1.5V了,

网友:
论坛有好几起这种案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会烧坏的,总线直接是1.5V了,

应该不会,有前车之鉴, 不知道第一次吃螃蟹的那家伙是谁,烧了---扁他-----------也怪客户自己,一定要在这里等,放在这里我慢慢给他整多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上次好像也看到这个问题吧,也是直接短接,估计是通病

维修大佬说会烧的,你的多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大佬说会烧的,你的多久了-------------

前几天的好像是那个叫什么宏基的发的帖子。你可以看下

网友(2017-03-22):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上次好像也看到这个问题吧,也是直接短接,估计是通病

我今天也遇到了 可能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