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不认电池

楼主(2016-04-18):
有一天X240不认电池的,电池显示打红叉,怎么弄?

网友A:
确保电池是好的情况下,打一下电池接口阻值 和测量电池接口数据,测量充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保电池是好的情况下,打一下电池接口阻值 和测量电池接口数据,测量充电芯片工作条件

都正常,3个数据都有电压

网友:
有一天?只是某一天发生此现象吗?应是电池接口接触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