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ui43烧ec求助

楼主(2016-04-18):
神舟飞天UI43,型号HXU4,一上ec,3.3v输出就短路,ec发烫,拆掉ec后三伏五付就正常,求助

网友A:
你意思是 那个EC焊上去3V就短路。拆掉就正常?那换了EC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 那个EC焊上去3V就短路。拆掉就正常?那换了EC没有?

换了,原型号换的,这本刚来就是ec坏,3付短路

网友:
附上图纸,大神们来看看

神舟飞天 UI43 X300_MAIN_SCH.rar

网友:
看看是不是别的引脚电容什么的导致ec短路

网友:
还要注意EC的BLOS芯片供电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