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苹果CPU,拆下来发现中间稍微龚起,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18):
拆苹果CPU,拆下来发现中间稍微龚起,不平,然后导致植锡也不好植,不太能成功,这是拆的时候温度太高了还是吹的时间太长了??求教大神

网友:
板子鼓包了  报废!

网友:
是翘什么U A8吗?A8多少会有点变形的,不会变形太多的。

网友:
暂存鼓包?  基本死了

网友:
吹变形了吧

网友:
温度过高,或者时间过长吹爆了

网友A:
有时在吹之前最好弄个几十度的风枪全板加热一下,有底炉的可以用底炉稍微烤一下,如果板受潮,风枪温度不高都会吹鼓包。

网友:
变形金刚了吧

网友:
焊接技术比较难的,希望大家来多讨论一下

网友:
应该是温度高了 鼓包了

网友:
一般CPU底层都有点弯度

网友:
是CPU ,还是暂存呢?如果是CPU的话,是正常的

网友:
鼓包本质是温度,芯片温度传导不均匀是导致鼓包的根本原因。解决办法是翘芯片之前预热板子,还有最好选用旋风风枪。

网友(2016-05-18):
没有放气吧

网友:
温度高和时间长都会起泡的

网友:
是不是温度太高吹变形了

网友:
板子鼓包,悲剧了。

网友:
上层鼓包,有芯片潮的原因,加热后涨了,有的会涨裂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在吹之前最好弄个几十度的风枪全板加热一下,有底炉的可以用底炉稍微烤一下,如果板受潮,风枪温度不高 ...

上次我也有一个A7,拆屏蔽罩就鼓包了。温度也不高。应该是受潮了。

网友:
受热不均,受潮一吹就鼓

网友:
估计是温度过高了 、、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怎样的

网友:
鼓包了 估计主板不行了 !!!!!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iphone6常见故障维修流程》

网友:
《iphone6常见故障维修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