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64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4-18):
今天刚上班老板就仍给我两太机器。一台是戴尔的1464 一台是E440.E440有待机  按开关没反应。哈。。直接放个电。开机正常。仍一边去。
戴尔的1464有待机 0.006 按下开关后电流跳到0.02左右,。拆机。测EC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都有。当测定EC读取BIOS  的脚的时候都是低电平。因为这个机器BIOS经常出问题 。别的条件也就没在查了。直接刷bios。在论坛里面下了三分BIOS ,,三十分就这么没了。。刷上之后按开关还是没反应,看来不是BIOS 的事情了 还是老实的查条件吧。。当测BIOS 的时候才发现没有供电。晕。。因为这个本子待机的时候是有3V 的 5V 是在按开关后才会发出。。追查3.3v_RUN这个信号。想要有这个信号  PQ24必须的导通,G级是有PQ23控制。PQ23必须截至。。才能导通PQ24.看到这里 直接拿掉PQ23.接电压按开关,电流曾曾对上去了。。看着像是亮了。接屏后 。。虽然电流上去了 可是 屏还是没显示。。就吧原机的BIOS刷了进去了  这个时候屏幕亮机了。。进去测试了半天。没有出现问题。。PQ23也懒得装了。。装机  交差。。PQ23不装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时序会不会乱掉呢??。查RUN_ON#这个信号是RUN_ON 转换过来的。由EC发出的。。发出条件不明白。。大神们知道的能不能给解释下。。
附上图纸。。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DELL 1464 独显图纸.pdf

网友A:
PQ23去掉  失去对3.3V_RUN的控制作用    实际维修中测试稳定和 可以如此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23去掉  失去对3.3V_RUN的控制作用    实际维修中测试稳定和 可以如此维修

谢谢版主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