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记录:技嘉 GA-G41MT-S2 REV1.3 卡C1 一例!

楼主(2016-04-18):
大供电都正常  内存SMBDATA  SMBCLK SPD  都正常
阻值也正常  换那通病排阻也一样
BIOS 刷官网 一样

后面补焊时钟芯片 好了   如果返修可以换个587时钟

做个记录 。

小结:时序上没思路了  走不下去了  有时候就不要转牛角尖了  可以按照三板斧方法修修  有时候三板斧 真的很管用

网友A:
开始是不是没有时钟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是不是没有时钟上?

PCIE那些时钟正常 其他的 没注意测

网友B:
关键是大神 卡内存怎么想到时钟上去了。

网友:
大神就是不一样哈,轻描淡写的就搞定了一板子,支持

网友C:
PCI时钟正常,怎么就想到要加焊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时钟正常,怎么就想到要加焊时钟,,,。。

因为587爱坏

网友D:
你还会说分太多啊,我都不觉得分太多,时钟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还会说分太多啊,我都不觉得分太多,时钟不对吗?

我只说 分 暂时够:用  我还是删掉这句话了 其实 分多多益善
PCI  PCIE 时钟正常 其他的也没测  就直接补焊 那时钟芯片 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大神 卡内存怎么想到时钟上去了。

三板斧     我也搞不懂

网友:
嗯 嗯 三板斧有时候也挻管用的,有时候能快递解决故障

网友F:
你这个网卡芯片是40脚的还是48脚的,如果是40的话麻烦帮我看一下型号,我有个这G41主板是40脚的被上家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网卡芯片是40脚的还是48脚的,如果是40的话麻烦帮我看一下型号,我有个这G41主板是40脚的被上家拆掉 ...

都已经交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板斧     我也搞不懂

真心牛逼了。拜服

网友:
想不到别的办法...换着试试看的心态...结果搞好了?....

网友:
有时候的却很管用的。

网友:
楼主没测时钟的数据?

网友:
捷波悍马 桥散热器 亮了

网友:
没测时钟的数据

网友:
轻描淡写啊……

网友:
厉害啊哈这都修好了

网友:
遇到了一片,跑C1重启的

网友:
厉害 话说,这个桥散热器用在这个时候真合适.

网友:
这板子不好说哦! 我修过不少跑C1掉电,又自动起来! 有的是就是C1  我都是换时钟的!  当时都好! 过几天有的就返修 有的正常!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技嘉 GA-G41MT-S2时钟通病喽?经验之谈。

网友:
时钟一般容易坏

网友:
三板斧能修好好多主板

网友:
厉害,楼主我按照你的做法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