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CPU集显供电的对地阻值002正常吗?

楼主(2016-04-18):
      手上一台联想S400,板号是8951P REV 1.0 开始加电0.3A,测得无CPU集显供电和显卡供电 无EN,EN短路,拆掉PC818 OK。显卡供电出来了,但是CPU集显供电还是没有,加电到0.76A不动了,内存换了不行,BIOS刷过了老样子。。CPU集显供电对地只有002,这样对吗,本来阻值低,但我记得集显供电阻值经比CPU供电要高点,在这里吃不准了,,谁有这板子帮我量下谢谢

网友:
CPU集显供电对地只有002 这块板子CPU应该在主板上的吧(一般在主板上的对地值很低属于正常)

网友:
集显供电阻值太低了

网友:
肯定是对地了的啊,那么低

网友:
绝对正常,你要是换个表量,能量出001、000,不是短路,不用担心!

网友A:
应该正常 每个板子的阻值都不一样

网友:
有U是正常的,无U是短路的。

网友:
应该不关cpu的事

网友B:
楼主解决没有啊?一样的现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没有啊?一样的现象啊

也是显卡供电和集显供电没有吗?我的没搞定,还放在一边的

网友:
只要不是完全对地应该算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正常 每个板子的阻值都不一样

嗯  估计其他哪个信号的问题,难得搞了

网友:
阻值正常的

网友:
正常的 这个是板载的CPU 低电压版本的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有图纸就好弄多了

网友:
个人觉得阻值正常

网友:
这个按不跑吗修吗?哪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
无EN应该不是阻值的问题吧

网友:
短路了啊!!!

网友:
我觉得是正常的。

网友:
集显供电 阻值就是很低的

网友:
这个组织就是低啊。。。感觉正常的

网友:
带cpu是正常的。不带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