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37 不触发

楼主(2016-04-18):
MBX-237 不触发,不是那个电容短路。插电充电灯会亮。但没充电电流。问一下有修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
看下有3  5V电压

网友:
问的太业余了吧。。

网友:
哥们你报的远程没上课吧?

网友:
你这个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查ec 桥 的待机供电,lid acin 等信号

网友:
请问待机电流,待机电压???

网友:
测一下关键电压再问呀。。

网友:
没有好的建议,查查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