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高手分析下波形什么情况

楼主(2016-04-18):
一块7950的显存供电上管G极波形低负载时是这样的

应该不正常吧
中高负载正常波形是下图

上管换过,G极相连的电阻,boot电容都换过,还是一样。pwm芯片是ncp5230 。为何低负载波形那样。

网友A:
ncp5230 换了没,现在是电压不出来,还是MOS发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cp5230 换了没,现在是电压不出来,还是MOS发烫?

现在正常使用,拷机的话波形正常,温度也正常。待机没什么温度。就是波形感觉不对。网上查这个ncp5230有低负载节能的功能。难道节能时就这样?。暂时没芯片换 验证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低功率是低频跳动波波,因为死区时间长了。高端显卡节能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正常使用,拷机的话波形正常,温度也正常。待机没什么温度。就是波形感觉不对。网上查这个ncp5230有 ...

轻载的时候PWM开启时间很短,可能存在跳频模式,驱动波形有些振铃现象,都差不多是这样的了。显卡没啥问题不要瞎折腾哦,不小心点错地方烧了核心就不划算了。核心供电如果用的CHL之类的芯片还有轻载只开1相的玩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轻载的时候PWM开启时间很短,可能存在跳频模式,驱动波形有些振铃现象,都差不多是这样的了。显卡没啥问 ...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这个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