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90 滚动条掉电求助

楼主(2016-04-18):
安全模式和PE下会不会掉电

网友:
可以刷个 修改过的BIOS看看

网友:
以如果你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看CPU电压的波形正常不

网友:
淘宝买个修改的bios

网友:
估计还是BIOS问题。。要找 经过分离 又合成好的 原始BIOS

网友:
CPU芯片和管有没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