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1A55-M LX3 1.0 触发跑码掉电闪

楼主(2016-04-18):
F1A55-M LX3 1.0 第一次触发能跑一段代码到4c 4b然后掉电重启跑码01复位灯狂闪 cpu 内存 桥供电正常
BIOS刷过,,,,这个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晕,我这儿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客户拿来时是开机反复3秒掉电上电,量了各项基础电压正常,下了CPU不掉电。怀疑BIOS有问题,官网下了BIOS刷了之后不反复3秒掉电加电了,之后情况就跟你的一样,开机有跑码几秒后掉电又自动上电之后就挡01,复位灯闪

网友:
找一样板子读出BIOS再刷刷试一下。

网友:
楼主你的主板好了吗  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我这儿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客户拿来时是开机反复3秒掉电上电,量了各项基础电压正常,下了CPU不掉电。 ...

修好了么????看来有通病呀。

网友:
4开头是读取BIOS问题。。把旁边的排阻换掉看看

网友:
搞定一台一样故障的  也是跑01 在闪  是12v检测电压哪里出的问题  把分压电阻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