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七彩虹780G主板复位灯闪一下,闪一下。

楼主(2016-04-18):
今天接到 七彩虹780G V1.4  说点不亮,直接进入正题 测试发现主板复位灯闪一下,闪一下。有时候无复位,没复位的时候 发现CPU 内存 桥 总线 都有 电压,但用假负载测试 无PG电压。CPU电源管理ICRT8855 的PG脚也无电压。压北桥 压南桥,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呢。根据AMD 780的时序 总线电压都有出来了。得查HT_VLD信号和桥之间 有没有正常。但由于无图纸 一时找不到HT_VLD的测试点。想想 先刷个BIOS吧,在论坛找了个刷上 依旧一样! 没什么思路了。。算了 烤北桥吧。。 10多分钟后(这个板好像是有铅的,温度到200后就可以推动桥了。。。) 拿下来用带灯座测试下 没发现有短路情况。。于是上U 。。。一路跑码。。。。到亮机,

网友:
也是显卡门的案例吧

网友A:
不跑码 供电 时钟正常的情况下,复位灯一闪一闪就是正常的,不用去管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跑码 供电 时钟正常的情况下,复位灯一闪一闪就是正常的,不用去管复位。

上CPU 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CPU 也是这样的情况。。

是的,装U也是这样的,是正常的,按不跑码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