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 大短 主板严重烧伤 飞线完美修复

楼主(2016-04-18):
联想B470E   此主板有可能是设计有问题,老是烧CPU内部显卡供电电路,一般情况下CPU也是保不住的, 主板严重烧伤 ,飞线完美修复,修个机器真不是那么容易的,呵呵。

网友A:
楼主吧原理说下教教我们小白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吧原理说下教教我们小白唉。

我去 你这11年注册的会员 还小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去 你这11年注册的会员 还小白!

注册的早 。。可是我最近才开始学电脑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册的早 。。可是我最近才开始学电脑维修

现在还学这玩意干什么  坑太深!!

网友:
看图纸修 还是简单

网友:
飞线会不会非常伤眼睛

网友:
不会返修吧

网友:
应该能用的住吧?

网友:
我还没这样飞过,哎

网友:
我感觉楼主的操作有些复杂了,这个板子飞线完全不用那么夸张的,不用铁皮管子就可以了  用普通的上线管飞线好看一些

网友C:
完了 手上这块没CPU测   这种 CPU干掉的可能性多少?》

网友:
说说原理啊 小白听不懂

网友:
感觉楼主这样的话,龟壳不散热  ,容易返修。。。

网友:
这款机器大短路CPU容易挂啊

网友:
这乌龟壳好像不给力容易烧啊,一烧都还比较严重

网友:
又是铁壳在作怪

网友:
我会告诉你怎么还是用乌龟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吧原理说下教教我们小白唉。

根据设计 飞线接好上下管 GD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了 手上这块没CPU测   这种 CPU干掉的可能性多少?》

这种U出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 建议自己备几个测试U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了 手上这块没CPU测   这种 CPU干掉的可能性多少?》

我喜欢你头像这女的 叫什么名字啊?好像是一个节目里面的 是不是?

网友:
修过几台烧过CPU了的,我一般都是直接用管子改了不用铁壳的

网友:
感觉外观还可以做得完美点

网友:
最烦就是修这个机器   龟壳易坏  还容易烧芯片跟CPU

网友:
这样焊接 散热 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2016-06-10):
厉害,学习了楼主这样解决,真是打开眼界

网友:
用普通管子耐用还好飞线,一根就够了

网友:
这样搞起来,散热是个问题哦,等等看是否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