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开机0.6几A 掉电 维修

楼主(2016-04-18):
开机掉电 开机电流跑到0.6几掉电 每一次开机都是这样 最后看图纸发现U32 电压不对 2脚腐蚀断线  接上OK

网友:
2脚是什么信号

网友A:
既然掉电你是怎么发现那里电压不对的?

网友B:
我被E40  搞疯过   楼主厉害

网友C:
VGA 行场同步出问题?厉害 我是修不出了,想也不会想到 VGA输出口的 行场同步中的缓冲器会影响掉电,是不是楼主也修不出了,然后运用了仔细观察发搞定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VGA 行场同步出问题?厉害 我是修不出了,想也不会想到 VGA输出口的 行场同步中的缓冲器会影响掉电,是不是楼 ...

细节在于成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被E40  搞疯过   楼主厉害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掉电你是怎么发现那里电压不对的?

仔细观察   发现那里有点小腐蚀  擦干净之后  也没看见断线  看图纸那里的电压不对 就用刀片刮了以下 才发现那里断线了

网友:
不赖 值得学习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细心地。不错不错

网友:
E40修到大多数都是干显卡,还有铜管爱坏

网友:
修的挺细心

网友:
u32的2脚是行同步信号不知道为嘛影响掉电的?

网友:
是啊掉电不好修了

网友:
都是人才值得我哦们学习

网友:
既然掉电你是怎么发现那里电压不对的

网友:
U32 不是行场信号吗 会导致0.6掉电、???

网友:
维修结果有好坏,分析过程才重要

网友:
够仔细啊   已拆机就看到腐蚀了

网友:
VGA接口也能影响开机,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D:
楼主你是什么E40,怎么和我的不一样,图纸上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是什么E40,怎么和我的不一样,图纸上也不一样

英特尔的   你的呢

网友:
这个修得挺干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