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10的+CPU—CORE测试电压1.73V,

楼主(2016-04-18):
有测试过的师傅没有,怀疑这个电压太高了,现在的故障是开机掉电,有修到过的师傅说一声正常的电压应该是多少V

网友:
一般在0.9V -1.2V

网友:
不要忽悠人  1.73V正常

网友:
4代 CPU 1.73v高了点

网友:
没有人测度过吗

网友:
是有点偏高

网友: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2016-06-01):
应该是正常的,我手上的开机0。65A,不跑码,CPU电压是1。75V

网友:
楼主的什么现象,解决了没有呀,我的不跑码,电压都有,BIOS都写了,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没解决,板子新,拿去交换了,客户只想换板

网友:
是比一般的要高一点点 但是应该还算正常吧

网友(2016-07-08):
我记得是0.几V把

网友: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我也有个在修